求助呀,急!有关通信的问题.

楼主(2007-04-24):
老板最近忽然发热,想做个DCS系统(污水处理的项目)
但我不知道什么是DCS系统呀!
这个项目的要求是,管道压力,PH仪表,ORP仪表,温度仪等的参数要在工控机上可以在线 实时节监测.
请教各位大老,要怎么样做,才能使使仪表上显示值不滞后呀!以上有的仪表没有通信模块,只有模拟量输出!

网友A:
搞几块采集卡就采集上来了,在配上我公司的监控软件就可以了,
还难得买台电脑就OK.可以和我联系.sanyuanw@vip.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