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富士变频器指点

楼主(2007-04-24):
我这里有一台富士G9 11KW的变频器运行没有输出频率(运行灯亮,面板控制),是怎么回事?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你外部短接好了吗?(CM-FWD或CM-REV)

网友B:
运行型号给了!频率给定了吗?虽然运行了但频率没有给定肯定没有输出了!

网友C:
几乎是模块坏了

楼主:
没有加模块,频率信号,运行信号是面板给定

网友D:
控制板有问题也有可能我遇见过。010-82781674 北京专业的变频器维修

网友E:
驱动板有问题

网友F:
阿健说得有道理!你看看是不是这个原因?跟大家说说

楼主:
不是,我在查驱动板,各位高手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G:
有可能是你输入电压不正常,用表测一下P,N端有没有500V.

网友H:
逆变有问题

网友I:
是不是,频率由数字设定的,我见过这样的机器,你看看用外部模拟信号给定频率,应该就没事了

网友J:
多数是没短接CM与FWD造成的,G9的机器面板启动的时候需要短接!

网友K:
你先确定频率指令信号是面板控制(CM-FWD要短接);
驱动板有问题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能启动没有频率的现象;检查整流模块(里面有可控硅),可控硅不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L:
今天你加入 中国工控联盟群(39445878 )了么?
我们国人自己的联盟,欢迎大家!多多交流,互相帮助,合作愉快!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