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楼主(2007-04-24):
我这里有一个24V 2A的开关电源,通电后发出啸叫声,但输出正常,请问各位这是什么原因,该如何修理?

网友A:
什么样子的啸叫?难道是里面的元器件发出的声音?这样的话太吓人了!

网友B:
这种故障一般是电容造成的,重点查一下交流220整流后的大滤波电容和一些小电解电容.

网友C:
学习了,不知啸叫声有多大!

网友D:
电容 滤波不好

网友E:
         检查一下电源的纹波电压是否太大,换电容或增加容量

网友F:
质量不过关。建议买好的电源。

网友G:
是不是开关变压器松了?

网友H:
看一下它是如何降压的,如果是用变压器降压,可能是变压器的硅钢片有间隙造成的;如果是用电容降压,可能是电容的工作点变了.

网友I:
变压器质量不好吧,要么没接好线

楼主:
是一种很尖锐的响声,但不是很大。

网友J:
变压器参数有问题,高频振荡产生的声音

网友K:
通常来说变压器都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L:
通常来说变压器、电容滤波不好都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M:
如果开关变压器的磁芯没有松动,就是电源的振荡频率降低了,重点检查定时电容和正反馈电容

网友N:
经常遇到,质量不过关,不过也无关紧要。就像买个拉线开关,弹舌太软一样,虽然寿命不长但也一样使用,谁叫咱买的便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