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供PROFIBUS-DP主站解决方案

楼主(2007-04-24):
本人开发的PROFIBUS主站(DP)已经成功应用于北京地铁与西门子直流750V的PLC S7-300、300,测控保护DPU96接口通讯中去!如若有此方面的项目需求,可以发邮件给我:
lovewwg@163.com,由于本人工作比较繁忙,其它方式勿扰!谢谢合作!!

楼主:
补注:没有采用国外的芯片,为自主研发!

网友A(2008-05-08):
北京安拓普公司优惠提供Profibus-DP模块,详情请见http://www.ontop-tech.com.cn/profibus/profibus-gate.htm

本公司的Profibus-DP模块
应用广泛:凡具有485 接口,标准ModBus协议的设备都可以使用本产品实现与现场总线Profibus的互连。如:具有ModBus协议接口的变频器、电机启动保护装置、智能高低压电器、电量测量装置、各种变送器、智能现场测量设备及仪表等等。

应用简单:用户不用了解Profibus和ModBus 技术细节,用户只需参考本手册及提供的应用实例,根据要求完成配置,不需要复杂编程,即可在短时间内实现连接通信。

透明通信:用户可以依照Profibus通信数据区和ModBus通信数据区的映射关系,实现Profibus到ModBus之间的数据透明通信。

欢迎来电咨询:
Tel:010-88203076/69 13810537728 王小姐
Email:wangke@ontop-tech.com
http://www.ontop-tech.com.cn

楼主:
主站的开发其实不难!

网友B:
苏州创捷工业控制技术有限公司Profibus-DP总线桥接模块
----PQ20系列外置式从站桥接模块
创捷PQ20系列外置式Profibus-DP从站桥接模块是可以提供用户利用RS232/RS485串行通讯端口和Profibus总线系统通讯功能的现场总线网关设备。
它可以采用标准的DIN轨道安装方式,采用直流24V电源供电,符合工业应用的标准要求。它完全兼容Profibus-DP总线协议,可以自由设定3~126的Profibus-DP从站地址。是为满足国内传统工控产品制造商在PROFIBUS现场总线领域的推广需求而专门设计开发的,填补了国内空白。
广泛应用于仪器仪表、人机界面、智能高低压电器、变送器、智能现场测量设备、变频器、电机启动保护器等设备。该系列的产品具有独特的设备数据综合描述软件,使用户利用PC就能轻松设置从站地址、识别码、输入输出长度等信息,还可读取相关信息,并能自动生成GSD文件,使设备在现场总线控制系统中更加智能化,增强现场级信息集成能力,更突出本产品的开放性、互操作性、高集成性和可维护性。
该模块经过了Profibus实验室的认证,获全球唯一ID号。它的一致性和互操作性已经过多家设备制造商的使用而得到了证实。

产品介绍:
1. 创捷PQ20系列外置桥接模块:

●尺寸大小:(70mm×83mm×66mm长x宽x高)
●支持完整的PROFIBUS-DP 协议
●PROFIBUS波特率自适应,最大数据传输速率12Mbit/s
●支持同步和冻结模式
●隔离的PROFIBUS接口
●可选从站地址3~126
●采用RS232/RS485串行通讯端口和Profibus总线系统通讯
●可变字节的输入输出长度,最大各128字节
●具有面向应用系统设备特性的组态能力,并有诊断和报警处理
●环境温度:-10℃~+40℃

2. 总线桥接模块外型图:

(接线端布局图)
1) 指示灯含义
P 电源指示灯(绿)
标号 含 义
亮 灭
P 模块电源正常 未上电或模块电源损坏

R 通讯指示灯(绿)
标号 含 义
闪烁 不闪烁
R 桥接模块运行正常 桥接模块运行失常

B PROFIBUS通讯指示灯(红)
标号 含 义
亮 灭
B PROFIBUS通信失常 PROFIBUS通信正常
模块初上电,三个灯的亮熄状态如下:
上电时P、R、B 灯均亮,0.5S后R 灯熄灭,等待大约6S后,若模块与PROFIBUS主站正确连接,B 灯熄灭,R随后闪烁。同时,PROFIBUS主站红色LED均熄灭。
2)上排接口
1)、通讯端口
引脚序号 符 号 含 义
1 +5V 5伏电源正
2 232 TXD RS232发送信号(连对方的RXD)
3 232 RXD RS232接受信号(连对方的TXD)
4 485- RS485差分信号B
5 485+ RS485差分信号A
6 COM 公共端
2)、电源端口
引脚序号 符 号 含 义
1 +24V 24伏电源正
2 0V 24伏电源负
3 EARTH 接地端
3)、RS232、RS485选择端口

跳线短接1、2两脚选择RS485通讯方式,跳线短接2、3两脚选择RS232通讯方式
3)下排接口
1、PROFIBUS接口
用户系统采用DB9插头作PROFIBUS引出接口时,建议采用PROFIBUS标准引线方式,
DB9插头的外金属部分可靠接地。DB9标准引线图如下:

当采用非标准DB9插头时,用户请参考DB9插孔示意图,注意引线的信号排列。同时屏蔽电缆的屏蔽层应该与DB9插头的外金属部分保持良好接触。此时接线只用考虑A_line和B_line两根信号线。建议使用SIEMENS公司生产的标准DB9接头进行系统连接。
2、S1从站地址设置

地址范围3—126,SW8未使用。地址值等于ON档位权值之和,如:7=1+2+4,则设置此从站地址时,应将SW1、SW2、SW3拨至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