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词解释

楼主(2007-04-24):
名词解释:1.短路阻抗标么值
         2.短路容量
         3.基准短路容量
         4.最小短路容量
    请各位博士指教!急盼!

楼主:
请各位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具体也不会解释,一起等待博士。

网友B:
一起等待博士。

网友C:
这好像是变压器的一些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