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CNC)
谁了解美国CMC公司的数控系统

楼主(2007-04-24):
或者有国内代理商吗,请与我联系

网友A:
楼主做CMC的数控系统?
有什么特色,说来瞧瞧,可以允许你做个宣传和广告。

楼主:
不是,是想买。

网友A:
买?国内市场上这么多洋货,土货,为什么一定要买一个为大家所不熟悉,甚至没听说过的品牌。除非它又非凡的特色,或者没法替换不得不买。

楼主(2007-05-25):
设备改造。还是直流伺服电机,不知道用别的驱动行不行,找不到电机的资料,不知道控制电压,烦!

网友A:
直流伺服电机!驱动也要换?建议弄清楚电机额定电压,电流,力矩,绕组电感等参数,然后照单选配合适的驱动,目前市面上直流伺服驱动不多,价格也不很合适,建议选用桂林星辰的产品。
或者连电机都换了,改用交流的成套系统。

网友B:
我们即将代理美国CMC系统,其中最最常用的是在火焰切割机上,请问阁下现在是否还需要,我们是新加坡企业,专业系统集成,如有疑问,请来电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