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时间比较怎么进行?

楼主(2007-04-24):
大家好,现在有个工程用到时间比较指令。我刚接触Siemens的东西。我知道三菱的有时间比较指令TCMP然后输入:小时、分、秒,+控制M点,可是西门子的没有,我想用224CN的做几个时间段的控制,例如:当前时钟7:15,要求在8:30~17:30中间运行,其余停止。具体的时间比较怎么进行?原理怎么样?   是先比较秒呢?还是先比较分?还是先比较小时?  还是将时间转化成小数,集体比较?

网友A: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_old.asp?id=372178
到这个贴子上看一下READ_RTC/SET_RTC上下班工作电铃定时控制,相信你就明白了。

楼主:
谢谢【yi yi】还有个问题:需要控制一个SM位当运行开关用。即硬件有个RUN/TERM/STOP开关,我想找个点I0.1控制PLC的起停,可否实现

网友A:
呵呵,没太明白你为什么要控制plc的启停,上电plc就RUN,但是你只要用I0.1控制一个M*.*来控制程序工不工作就可以了,为什么要控制plc的启停呢?

楼主:
我是用那个做个【急停按钮】,我以前用三菱的都做个急停,一般是LD X0 OUT M8034    三菱中的M8034的作用是:暂停输入、输出映象区的动作,但是内部逻辑关系不停止。一旦打开X0,马上恢复动作。我是看看有没有这样作用的SM

楼主:
【yi yi】我看了你说的那个案例,他做的挺好的。不过有些特殊。我需要的是时间段,不是时间点。当当前时间越过那个点以后,怎么比较?现在有2个问题:
一、比如vd20 >=vd10   (即当前的日期过了)VD20中包含的是vb20(高) vb21(中高) vb22(中低) vb23(低)    它们的高低位是怎么排列的?还是vb20(低) vb21(中低) vb22(中高) vb23(高)?
二、万年历中包含了你读出来的一个多余的值vb13,然而我需要的日期比较是不需要那个值的,假如当前日期2007-4-24 ,要求2008-4-24停止,VD10中vb13所在位置是那个位?它的存在对于目标设定值中vb23(空)会不会不准确?

网友A:
时间段也没问题的呀,你只要将条件设置为当VD13大于等于8:30且小于等于17:30时才作用就可以了。那就是当满足VB13(小时)>=8,VB14(分钟)>=30,VB15(秒)=0,且VB13(小时)<=8,VB14(分钟)<=30,VB15(秒)=0时这段范围内工作就可以了。
一.举个例子,如果将16#12写入到VW20中,则是VB21中寄存16#12;要是写入到VD20中,则是VB23中寄存16#12,
如果将16#1234写入到VW20中,则是VB21中寄存16#34,VB20中寄存16#12;写入到VD20中时VB23寄存16#34,VB22寄存16#12。
二.如果READ_RTC以VB10开始,那VB13不是存放小时的吗?例子元件说明上不是有吗。你不是也要用到小时吗?如果不用小时,你可以不去考勤虑比较它。在程序中执行完READ_RTC时把VB13数据考贝到VB23中,当然你设置值是从VB20开始的年,月,日,小时,分钟,秒。

楼主:
【yi yi】再次感谢你的热心答复。
晚上我查了些资料。自己做个总结:字位4byte字节字16byte双字32byte
vb10   8byte  vw10 包含vb10 vb11,高八位vb10低八位vb11
做【急停按钮】的那个sm没找到,我用STOP指令代替的

网友A:
呵呵,看来还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还是你自己能找到你想要的东东。

楼主:
【yi yi】再请教你一个问题:
    10台200PLC组网,每台读取1个值到主站,我要比较10个数的值,就是,这10个值进行比较时,选取最大跟最小的值。找到最大值的同时,也要驱动对应的PLC的Q1点,最小的值要驱动对应的PLC的Q0点。
我现在没有什么头绪,不知道有什么方便的方法实现这个程序

网友A:
我想你可把每台读取的值放到主站一系列连续固定的寄存器中,然后用使用循环指令,比较出最大和最小的值同时执行驱动输出。

楼主:
【yi yi】能详细解释一下你的那个循环指令求最大最小值原理么?最好做个例子。
我的想法:
一、曾在C语言上见过类似的比较。它的方法是这样的:将所求的最大最小设置成变量VW100(最大值)VW200(最小值),然后读取所采集的值到主站VW10~VW90,挨个比较这个范围的值,比较完一对,就将比较大的赋值给VW100(最大值)比较小的赋值给VW200(最小值),通过几十次比较,然后才能得到VW100(最大值)、VW200(最小值)。这里也有个问题:找到了最大最小值,可是它们是个变量,不具体那台PLC的值是最大的,也就是说用标志M?.?无法对应。(注:M?.?是中间辅助,驱动组网的9台PLC)
二、查了一下200的系统手册,发现有个指令:查表指令FND,可以在建立的表格中,查找一定条件的数据。可是这个条件PTN一般是具体的条件,用VW100(最大值)、VW200(最小值)没法写入。简单是简单,可是怎么表达这个条件。

楼主:
我愁的头疼,麻烦高手指点一下思路。

网友A:
我给你工控网上提供的你的邮箱里发了一邮件你看一下吧。

楼主:
那个邮箱不常用,密麻忘了,没收到,你能不能再发一次。bhqt94716009@163.com

网友A:
邮件已发送,查看一下吧

网友B:
你们才是高手,值得向你们学习,我也刚接触西门子PLC,现在就遇到一个问题想请教:我写了一小段要中断的程序,可是下载到PLC后确不执行,请看
LD  SM0.1             首次扫描调用子程序
CALL  SBR_0

SBR_0
LD   SM0.0
MOVB  5,  QB0    设置QB0初始状态
MOVB  0,  VB0    清零中断计数
MOVB  100,SMB34   指定定时中断时间
STCH   INT_0, 10   中断连接
ENI

INT_0
LD    SM0.0
INCB   VB0     中断计数
LDB    VB0,5    中断计数比较,这里是等于5
RLB    QB0,1    QB0左移一位
MOVB   0,VB0    清零中断计数

请你们给以指点一下啊,谢谢了

楼主:
【yi yi】邮件已收到。再次感谢
LD SM0.0 EU MOVB 5, QB0    设置QB0初始状态这里最好用脉冲触发,别一直传。 ATCH   INT_0, 10   中断连接

LDB=    VB0,5    中断计数比较,这里是等于5

网友A:
不客气。

应该加入分离中断DTCH 10吧。

网友C:
还没学到这一步,和高手比较真的感觉自己水平太低了。还要继续努力学习,还望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D(2008-04-26):
引用 网友A: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_old.asp?id=372178
到这个贴子上看一下READ_RTC/SET_RTC上下班工作电铃定时控制,相信你就明白了。

网友D:
对:wjy_3715关于http://bbs.gongkong.com/detail_old.asp?id=372178
到这个贴子上看一下READ_RTC/SET_RTC上下班工作电铃定时控制,相信你就明白了。
内容的回复:

大侠怎么看你的...

网友E:
to 9楼指点江山:

你就把10个数分别放到不同的寄存器,全部一个一个的比较下去吧,留大的和剩下的比较,比较到最后就剩下最大的了,你也知道是哪个plc的值最大了,然后输出q。

最小的也同样道理,这样做好像比较容易理解。

网友F:
我觉得可以用跳转指令实现PLC的起停,不用的时候让PLC做无用功就好了。

网友G(2009-07-15):
各位老师:我想借用贵地请教:  一模拟量输入,先采样,50-100次,当模拟量输入值到达20%-30%,30%-40%,40%-50%,50%-60%,60%-80%时,有相应的M0.1-M0.5内部继电器输出.(不用子程序和中断程序)能写出语句或画出梯形图,谢谢!

网友H:
转让,西门子S7-200PLC,CPU:DC24/24/24    和PC/PPI   USB编程电缆         联系人:何先生,13263365549

网友I(2009-08-23):
楼主,您好,我现在有一个项目里面要写一个时钟在里面,目的是为了让Plc工作六个月就让它停掉,请问这个时间钟应该怎么写?我是新手,刚接触PLC,望高手们指教。谢谢!也可发..给我邮件:xyl35@163.com

网友I:
各位老师:我写了个根据PLC时钟定时的小程序,请各位老师看看,这样写行不行。

work1

LD SM0.0
TODR VB10

work2

LD SM0.0
AD>= VD10, 16#09120100
= M1.0

work3

LDN M1.0
= Q0.0
= Q0.1
= Q0.2

程序是要实现在12月1号之后让q0.0到q0.2没有输出,不知道这样写行不行,望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I: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