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绝对值伺服应与什么样的PLC搭配使用?

楼主(2007-04-24):
各位高手,小弟有问题请教一下,希望各位专家指点指点。
我想使用绝对值型的伺服,安川Σ2系列,需要记忆当前位置,我选择最简单的有脉冲输出功能的PLC可以吗?比如OMRON的CP1H或三菱的FX2N。要是不可以,应该选择具备什么功能的PLC呢?

网友A:
PLC作为控制器的上位机,要对接绝对式编码器的伺服,个人认为要带有通信接口比较方便,所谓脉冲串只是步进电机的通信标准,上位机没办法在上电后立即识别当前轴所在位置!而通过通信可以很方便的获得该信息。
通信方式比较多了,profibus,profinet,synqnet,ethernet等以及各自系统厂商自己提供的特殊通信方式!

网友B:
“需要记忆当前位置”,而且“想使用绝对值型的伺服”那么“选择最简单的有脉冲输出功能的PLC”不是什么有价值的方法。
其实“绝对值型的伺服”本身就可能为你准备好了带“记忆”的历史位置,想办法用PLC读出来,就可以解决问题。一旦上了“脉冲接口”这种增量式通道,伺服里再多的记忆也就都打了水漂了,还不如用增量式伺服,再想办法利用PLC的记忆功能。

网友C:
其实,伺服本身毕竟是半闭环,就算你采用了绝对值编码器的又如何呢?为什么没有考虑用普通的伺服电机,外加绝对值编码器反馈,把反馈信号给PLC呢?这样的全闭环不是很好么?主要是编码器现在越来越便宜了啊.
[绝对值编码器伺服价钱-增量式编码器伺服价格>绝对值编码器价格]
个人认为主要不是选择德国高端编码器,这个公式应该是成立的 ,哈哈..
至少我知道哪个厂家的不错

网友D:
用PRKER 伺服的compax3吧,外接绝对值编码器,连PLC都可以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