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我们用的涡街流量计的压变在打雷时经常烧坏,应该怎么办

楼主(2007-04-24):
我们用得蒸汽涡街流量计的压变安装在室外管道上,打雷是老坏怎么办呢

网友A:
连接法兰接地,保护外罩接地

网友B:
对于接地,通常我们先不接,如果有干扰问题的时候再接

网友C:
^_^
仪表有好有坏
但是,在部分地区
还是要注意防雷,和仪表关系不大 注意接地

网友D(2008-01-17):
将压变引导压管下来装,比装在管道上要好N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