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单相电机反转了

楼主(2007-04-24):
单相电机反转了,怎么接线才能正转

楼主:
有知道的指导一下,谢了,本人着急呀!

网友A:
启动电容的2线调下试试

楼主:
是电容接反了吗?

网友B:
不是电容接反了,是你接进去的那一跟线换到另一个电容柱上

网友C:
主绕组与副绕组搞混了,才有反转现象发生.

网友D:
不是电容接反了,是你接进去的那一跟线换到另一个电容柱上是对的

网友E:
一共几根线,5根吗?
可以调过来的!

网友F:
同意 wf123:
可能是接在电容柱上的线接错柱了

网友G:
调换主绕组头尾或付绕组的头尾

网友H:
很基本的问题啊.可是很多电工都不懂,我昨天面试了一个来应聘的电气技术员,我就考了一个题目就是单相电机的正反转自动控制电路,可是他不懂呢?还是大学生来的啊,找本电工书看看吧,小弟

网友I:
其实一般单相马达都不用去弄什么反转!!!例如有A和B两个绕组,电容为C。当C和B串联是电流IB较IA超前近90度,要是当C和A串联的话IA较IB超前近90度。改变了旋转磁场的转向,实现电机的正反转。
TO 都市浪子:其实大学生不懂也正常~~~毕竟这种用的少!!

网友J:
TO 都市浪子:其实大学生不懂也正常~~~毕竟这种用的少!!
=========================================================
太正常了,否则现在的企业为什么不太愿意招聘新毕业的!

网友K:
接在电容上的线接错了

网友L:
用画图板画的,画的不好请不要笑啊,表达意思就可以啦.

网友M(2007-06-25):
书包说得对

网友N:
不懂也正常了,我也毕业几年了.我就不懂  不还是搞电么
汗!
嘿嘿

网友O:
调换主绕组的两根先或副绕组的两根线,别同时调或相互调(相互调,有的电机会烧毁)

网友P:
前段时间也遇到过,弄了好长时间才弄好.
弄清楚以后就感觉简单了.

网友Q:
下面引用由书包在 2007-4-28 18:39:00 发表的内容:
  用画图板画的,画的不好请不要笑啊,表达意思就可以啦.
--------------------------------------------------------------------------------------------我觉得你这样在接时;电机在反转时,可能是付绕组在工作,负载能力可能会低很多;我也新手,不
知道对不对,希望大家探讨。

网友R:
大学生不懂也正常,在学校又不学这些实际的东西.都是学一些很基础的,尤其是运算.
呵.我毕业那一年连可控硅都不认识.更不要学电机正反转了.都不知道有启动电容这回事

网友S:
看电机铭牌就OK了

网友E:
现在很多事情不懂也没问题,尤其在国企,这点更严重.
不会就打电话问经销商,要不就请专家了.

网友T(2007-08-05):
大学生不懂也正常?但至少应该懂理论呀!难道现在的大学生质量下降了吗?

网友U:
对调主绕组与副绕组与电容连接的头尾

网友V:
调主绕组与副绕组与电容连接

网友W:
下面引用由书包在 2007-4-28 18:35:00 发表的内容:
--------------------------------------------------------------------------------------------
正确!

网友X:
将主、副绕组的接线一下

网友Y:
把电容的线换一下!

网友X(2008-03-03):
主绕组与副绕组搞反了

网友Z:
如果不会,可以找说明书电路图看.不过这确实是比较基本的问题.

网友AA:
改一下线圈接线就可以了

网友AB:
1、正在使用的单相异步电机,一天启动时,出现反转,是启动电容开路或容量失效的缘故,换新即可;
2、如果是新接线的电机,或修理过的单相电机,出现反转,是电容接线的问题;
3、你只要把两个绕组的公共端拆开,把串联电容器的那个绕组的两个端对调一下,在接好线即可;

网友:
楼上说的太详细了!呵呵。。。

网友AC:
只能把主绕组或负绕组首尾对调,不能把主负绕组对调.因为主负绕组的线径,匝数,电阻都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