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能提供这种光栅尺或相关信息?

楼主(2007-04-24):
各位大虾!
    有谁知道这种光栅或能提供相关信息?本人这里不胜感激。

网友A:
非要这种吗?

楼主:
安装尺寸是固定的,整体尺寸偏差<5%,否则空间位置不够;如果有配套的读头可以试试。

网友B:
其实照着它给出的360CPI(密度不是很高),和刻线码道,找人做一个就行(只要有量)。
至于读数头,可以不妨查阅Avago的产品信息。

楼主:
波恩兄的方法倒是不错,可就是量不大,估计没人肯做吧; 读头原来有的.360CPI密度是不高,国内有这种加工能力的公司么? 我倒不清楚, 它是有机玻璃材料的, 尺寸小,厚度0.3MM.

网友B:
我知道浙江有人做不锈钢漏网形式的,不贵,圆光栅,360线的批量5毛,单件5块,而且可以帮你开模,开模费用另计,只你要你肯出钱。你可以baidu或google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