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MRON CPT PLC中文软件

楼主(2007-04-24):
哪位高手有OMRON CPT-PLC软件的中文版或者英文版的汉化软件?如有,请发给我:shfh007@citiz.net  不胜感谢!

网友A:
CPT软件没有中文版,也没有汉化版。

楼主:
老菜鸟:不是怀旧,只是输入的中文注释全是乱码,看程序比较累,楼主有办法吗?

网友B:
1、CPT软件没有中文版,也没有汉化版; 2、英文版CPT软件可以显示中文,下面是欧姆龙PLC编程软件SYSMAC-CPT V1.00.11.1英文版显示中文注释的例子:

网友B:
如果出现以下错误:
是因为创建CPT文件的系统和当前系统不同的原因。请删除同名的CDM文件再打开CPT文件。楼上的贴图就是这样处理的。注释仍然没有丢失。

网友B:
工业自动化主页 > 技术支持 > 技术答疑

   ERR灯闪烁故障,再问,thanks Mr.lijing! 提问人:dp1214 时间:2007-03-22 08:15

   现场操作员机器使用的是SYSMAC-CPT,打开cpt文件时提示错误 :CDM REPORT status=initialization failed ;componet=CDM DBMS,文件无法打开。
   因此,只好用cx5.0打开cpt文件,连接PLC后提示如下错误:
   项目:01,代码:0X00D0,状态:非致命,详细内容:双工特殊IO单元错误!
  (因一些原因控制系统的售后服务中断,此控制程序操作站中的一个备份,无法判断是否与原PLC内的下装程序一致。)
点击下载本问题相关附件: 60KB

  Re:ERR灯闪烁故障,再问,thanks Mr.lijing! 回答人:lijing 时间:2007-03-22 08:15

你好,你的文件都是正确的我已经用CX-P6.0的软件帮你转换好了,你可以直接用CX-P5.0的软件打开了,在打开的时候选择文件类型是cx-programmer文本文件(*.cxt)就可以了。
提示错误双工特殊IO单元错误,是因为没有创建过IO表
请你在线连接的时候,把plc切到编程状态-双击左侧栏中的IO表-选项-创建,就可以了。
转换后的文件我上传了,请你下载看

点击下载本问题相关附件: 48KB

网友B:
据说CDM'类型的文件包含所有的链接符号的定义。

网友B:
《CX-Programmer V2.0编程软件用户手册》中的说明可以作为参考:

网友C:
需要软件联系
QQ  727815050
很多的

楼主(2008-06-03):
谢谢老菜鸟的答复!精彩、准确!

网友D:
用CX -P 现在CPT基本很少用了

网友E(2009-04-07):
我的CPT的注释怎么显示的是日文呢

网友F(2010-04-27):
谁有CPT的软件我也想用一下

网友G:
你用的古董啊 ....!   要与时俱进!

我的CPT的注释怎么显示的是日文呢
你设置成英文,最多支持英文,不支持英文!

网友H(2012-08-06):
对:夕秋关于老菜鸟:不是怀旧,只是输入的中文注释全是乱码,看程序比较累,楼主有办法吗? 内容的回复:

点击“view”菜单,-“options”

在出现的options对话框的左侧的“fields”区域中,点击选中“short  comments”项,然后点击下面的“style...”按钮。

在出现的“字体”对话框中,选择好你想用的字体和字号等参数,然后点“确定”,就OK了。

网友I:
CPT软件没有中文版,也没有汉化版

网友J(2019-04-16):
引用 网友B:
如果出现以下错误: 是因为创建CPT文件的系统和当前系统不同的原因。请删除同名的CDM文件再打开CPT文件。楼上的贴图就是这样处理的。注释仍然没有丢失。

没在一个系统怎么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