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强电高手!!

楼主(2007-04-24):
请教各位高手一台10KV出线柜下可否带4台3600KVA的变压器,请指教!!

楼主:
诚请高手赐教!!

楼主:
那短路容量能达够吗,电力设计规范是否允许呢?

网友A:
容量够大的话倒可以,但不安全供电局不会让你这样做的!

网友B:
         开玩笑吧,怎能有这种事

网友C:
这是很幽默的玩笑?

网友D:
你的容量可以吗?是不是在开玩笑?电力系统肯定是不会通过的.

网友E:
不可以,系统无法整定

楼主:
感谢各位的宝贵意见!

网友F:
4*3600KVA还用10KV,你怎么想出的话题,你是罗马王,不是罗马电工.

楼主:
 李纯绪:
    4*3600KVA还用10KV,你怎么想出的话题,你是罗马王,不是罗马电工.
这是10KV变压器,是考虑的四台10KV开关柜!

楼主:
谢谢各位的赐教!

网友G:
问题是10KV电缆线够用吗?
我这3台1250KVA+1台2000KVA四台10KV开关柜还不是照用。

网友H:
上级容量多大?

网友I:
不可以!安全第一!

网友J:
 我们公司的一台10KV开关柜,下接3个分开关柜,控制3台变压器,容量为1000KVA、1000KVA、500KVA。

网友K:
有没有统一的正确的说法呢?

网友L:
原则上是一个出线柜控制一台变压器,多台变压时增加一个进线柜。一个柜控制多台变压器,除非是你自己施工,否则电业局是不会验收送电的。

网友M:
你的容量太大了,估计不可行的.
按照用户的说法是不可以的!
不过你可以这样,兴建一个二级变电站就可以了!

网友N:
不可以主要继电保护上不好做严格的说一个高压馈电断路器只带一台设备

楼主:
我也请教了其它一些有经验的老工程师,都觉得此方法不行,我根本也就不赞同此方法,但还需向大家求证一下正确性!

网友O:
当然不可以

网友P(2007-05-28):
如果一台故障会造成大面积停电,不会有人这样设计.

网友C:
不行的,每台变压器都应该有自己的一次保护开关!

楼主(2007-07-27):
很久没来过了,感谢各位的发言,我现在也是但台变压器由单台开关柜控制!

网友Q:
应该不行啊,容量那么大,而且四个要停就要一起停了
电力部门应该不会送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