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TP02求助

楼主(2007-04-24):
请大家帮帮忙,台达的TP02文本屏,第一次正常写入程序,和PLC 可正常联机,把文本屏程序修改了一个寄存器D后,再编译,传入文本屏,PC和TP02都显示正常传送,可是文本屏运行时是一片空白,并且和PLC通讯的指示灯(黄灯)不闪烁,好像是没有和PLC通讯,我以为是程序没有传到TP02上,或者是TP02要复位,就断电,可是再上电也是一样一片空白,这时再按ESC退到系统菜单都不行了,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急!!!!

网友A:
你的TP02的韧体版本是多少?

楼主:
我明天告诉你吧,我今天已经从调试间出来了,下班了,

楼主:
to:lesing.du
我去查了TP02的版本号:V2.00,另外用的型号是:TP02GAS1W630041,现象就是上面的现象,。。。。后来在把TP02断电后,再上电按ESC可以把系统菜单按出来,也能写入程序,但好多时候总是会出上面的现象,请帮忙看一下,

网友A:
好的!我会尽快回复您!

楼主:
我看了TP02的程序版本号:V2.00,产品型号是TP02GAS1W630041,还是出现上面的问题,后来试了N遍,也不行,最后重新上电后,可以按ESC把系统菜单调出来,有时候能把编辑好的程序植进去,有时候就出现上面的问题,请帮忙看一下是什么问题,

楼主:
不好意思,我的帖子发重了,

网友B:
你是不是改的寄存器不对啊!是不是用了特殊寄存器?我也用过这种,没出现过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