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EB F4变频器为何老烧igbt模块的继流二极管。

楼主(2007-04-24):
请问:KEB F4变频器11.5kw为何老烧igbt模块的继流二极管。将模块撬开发现igbt完好,继流二极管烧的面目全非,更换模块后可以运行,不知何故,先谢谢了。

网友A:
驱动电路有问题,检查驱动电路。

网友B:
是否反冲电流太大!

网友C:
是否经常急停车?

网友D:
我觉得李老师说的有道理,而且科比的大多用在绣花机和印刷机上

网友A:
跟急停车没有关系,主要是时间长了,驱动电路的问题引起驱动波形不正常引起。

楼主(2015-06-18):
是驱动电路问题,那个标识为C.A的元器件更换后故障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