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tp04上载问题

楼主(2007-04-24):
在TP04上有显示中文信息.上载后咋就没了

楼主:
在电脑上

网友:
楼主是什么意思呀,你说的显示中文信息,指的是文本程序还是静态文字呀,上载没了,是什么没了?说清楚一点.
先重新设置好通讯格式,再上载一遍试一下吧.

网友A:
长按ESC键进入系统画面,选择TP-PC,再上载试一下

楼主:
TP04按ESC选TP>PC
上栽完后在电脑上所有的中文信息都没了
试过N次

网友B:
不会吧,还是你软件版本太低?

楼主:
我用的是TPEditor - 1.08

楼主:
用TP1.09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