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能
请教刘志斌老师,关于变频节能给我点意见。

楼主(2007-04-24):
请教刘志斌老师:
不知刘老师对铝型材挤压机熟不熟悉。
前几天一家公司来人推销变频节能,我厂都是铝型材挤压机,挤压速度采用变量柱塞泵控制,用一台55KW双出轴电机拖动一台250L/min的叶片泵和一台A7V160变量泵。挤压时叶片泵用溢流阀泄压(油泵输出压力为零),不参加工作,辅助动作用叶片泵供油。
现做变频节能的在其它公司改了一台挤压机用变频调速,现已使用了一个多月了,听使用的公司说有百分之三十以上的节能效果(15天用变频,15天用工频,分开装表计量。使用公司的电工和老板,我都比较熟),我到现场去看过,他在辅助动作和没有动作时电机都是工作在50HZ的,只有在挤压时才把电机速度降到需要的速度 。
那么:一、在挤压以外的时间电机能不能节电;二、油泵在用溢流阀通电泄压(油泵输出 压力零)时,其是不是和电机空载相当;三、在挤压时,现用变频调速(20---50HZ)和用变量泵调速时相比有没有节能。四、我想要有节能也不会有这么多(哈哈我的直觉,别K我),那在计量上是不是有什么不妥。

网友A:
这是一个很多人都关注的问题,希望各位从客观的方面讨论.
先抛砖引玉,发表个人观点.可能太简要.时间,体谅.
电表分有功与无功表,能量转换与做功有区别.但对于用户来说没有区别.
电感与电容理论上属于不耗能元件,电机空载,理论不做功,但计量单位的表在转,为什么?
变频器发热,有大的散热装置,是耗能元件,但...因为现在大家使用的变频器多数是交-直(大的电容)-交.功率因数是多少?
电网供电质量谁负责?电价谁控制,功率因数超前与滞后都要用户买单.
油泵分拄塞式,齿轮式和叶片式,负载如何变化?应该是拄塞泵.是空载
变频在启动是节能,无可非议,正常耗能,但节钱,少交电费,是规定造成.
合理应用变频器节约30%的电费可能.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希望各位朋友讨论

网友B:
根据你的工况用变频节电是毋庸质疑的.

网友C:
电动机在轻载或空载状态下的工作效率是非常低的。因为电动机连 续工作,必须消耗一定的能量以提供磁场。当供给电动机的端电压恒定 时,产生的磁通也保持恒定。在额定转速下,磁场消耗的能量保持恒定 ,与负载所需的转矩无关,支持负载转矩的能量大小取决于电磁转矩的 大小。当负载转矩增加,转子的转速会稍微下降(转差率增大),使得感 应的转子电流上升以增加电磁转矩。相反,如果需要的负载转矩减少, 转差率减少,转子电流下降,定子电流也相应下降。但在端电压恒定的 情况下,定子提供磁场的电流在任何负载转矩条件下将保持恒定。结果 是感应电机的效率随负载的减少而降低。

网友D:
楼上说的看不懂,怎么与变频与节能一点关系也没有啊?

网友E:
先叫他装来试下就知道了.反正有的工作条件装那东西就是不节电反而是浪费

楼主:
我也想五一上来就让他来试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