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发那科系统变量的问题

楼主(2007-04-24):
请问那位高手知道在发那科系统中使用的G54.0和G54.1这8个系统变量是如何使用的?

楼主:
一台发那科系统的铣床在铣一个圆柱时在四个象限处有四条象限线,加上G5.1Q1没有改善,反向间隙基本没问题的,请问问题可能出在那里

网友A:
蛮具体的问题。反向间隙补偿加与不加都一样吗?是连续加工吗?过象限时速度是否有变化。

楼主:
不加就更明显了,是连续加工的,在拐角处有减速的,有减速才能减少误差

网友A:
说明加了还是有用,是不是背隙过大了?误差是可测量的,还是仅仅为光学痕迹?

另,既然是加工圆柱,何以有拐角处?如果确实整圆加工,建议恒速。加减速由切入切出过程完成。

网友B:
间隙调好后,再调调增益,调好后就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C(2007-11-17):
  过象限误差,这可决不仅仅是反向间隙补偿的问题。系统动态性能尚需进一步优化。对于FANUC系统的机床,建议先用激光干涉仪重新测量和设置反向间隙、螺距补偿等数据。如果效果还不理想,继续打球棒和圆度的测试,结合测试优化伺服参数,直到打的球棒和圆度都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