蓄电池电压

楼主(2007-04-24):
本人使用两个串连的12v蓄电池,控制桂中有电压表显示电压,但时间长了虽然电压表显示是24V其实是没有24V的,24V是虚的,哪位能告诉我如何能知道电池的真实电压

网友A:
实际电压有你的负载决定.

网友B:
有专门的蓄电池测试仪测试电池电量是否满的

网友C:
如果蓄电池刚充完电会高于24伏的。

网友D:
如果是汽车蓄电池,在启动时测蓄电池两端电压12V不低于9V24V不低于18V都可以认为蓄电池基本上是满的.

网友E:
蓄电池用时间长了内阻会增大,电流输不出来.当用的时候电压降很大.这时应更换电池了.

网友F:
蓄电池两端电压测得数值达到标称值80%时,就认为其放电已经结束了,必须充电;老小伙说的正确,负载一接上去,压降厉害的话,也必须充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