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_300PLC通过MPI能与电脑接通,为何用DP就接不通呢?

楼主(2007-04-24):
朋友们: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前几天我遇到这么一个问题,在使用S7-300PLC中的MPI接口能与电脑联接,并能将S7_300PLC中的程序上载到电脑中,可用DP接口为何联接不上呢?不知需要些什么设置,请各位大哥大姐帮个忙,先谢谢啦!

网友A:
您需要在300PLC中组态DP口,并且第一次使用前应使用MPI电缆下载硬件组态信息。

网友B:
楼上说的有理。

网友C:
应该没有问题,是正确的

网友D:
应该可以的,通讯卡设置默认是mpi de 要改成dp的才行

网友E:
que 硬件组态

网友F:
同意一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