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杂谈
数控车床驱动器15报警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7-04-24):
请教一下:我这有台武汉迈信的驱动器,在自动运行时突然X轴不动,驱动器报警号是ERR-15,U V W 输出端无电压,在手轮或手动情况下移动X轴均无反应,关掉电源重启后又恢复正常,[但X轴必须重新对刀,]自动运行几个工件后,此故障又出现,请问,这种现象是驱动器故障还是伺服电机故障,故障出在哪里?谢谢

网友A:
我这里出现了,jog运行,和Sr速度试运行,两种运行方式过程中,速度会突然变化到2670转左右,请问是什么问题,如果修改

网友A:
吴先生,您好,我在使用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希望有空互相沟通

网友A:
我得油箱hongfeng328@163.com

网友B(2009-09-10):
您好,我在使用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