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降低无刷电机的温升

楼主(2007-04-25):
   我公司一个电机,是无刷直流三相电机,带载后温升很快,与设计目标相差约9--10度,从功率、传动、控制器等几个方面都考虑过了,但都没找出原因,只有轴承没测试(用的是UBC和SKF轴承),请教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UBC和SKF轴承是那种类型的?请不要写缩写。
如果负载较大,轴承类型要用承重型的,如滚珠,滚轴型轴承;
可以在线测试电机温升,如果有测温度表最好,看看最先温升的是电机本身还是轴承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