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CNC)
两个同步电机联动问题

楼主(2007-04-25):
我是个纯外行,向各位老师问一个可笑的问题,我想选一个两轴控制器,动作很简单,就是两轴开停同步,但转速不同,这个动作叫什么,叫直线插补吗?还有选什么控制器呢,为了降低成本,不要没有用的多余功能,有这样的控制器吗,还有我不要控制卡,要独立的带显示和键盘的小型控制器。谢谢!

网友A:
LG和松下等品牌的PLC都有这样的功能,另外加一个带键盘的文本显示器就行了。以上成本大概1500元左右。至于动作名称并不重要,你叫他直线插补也可以。

楼主:
谢谢楼上老师的指导,我去看一下这两个品牌。

网友B:
是用于速度控制场合吗?“开停同步”的时间精度要求是多少?
至于速度,倒未必需要插补,电子齿轮也许就可以满足要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