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线的做法

楼主(2007-04-25):
我想做一根触摸屏与上位机的长15米的通讯线,请问端口连接处该怎样连呢?

网友A:
和PC通讯的连线吗?在触摸屏的说明书中的附录A里就有。你看看。

网友B:
建议通讯方式选择RS485。

网友C:
用485通讯口,通讯线要用2平方毫米的最好,如果没有这样的话是可以进行通讯,但是通讯的速度会有影响,还有就是要屏蔽线的。

网友D:
下面引用由xjxhsjl在 2007-4-25 15:31:00 发表的内容:
  用485通讯口,通讯线要用2平方毫米的最好,如果没有这样的话是可以进行通讯,但是通讯的速度会有影响,还有…
--------------------------------------------------------------------------------------------
天~~~~~~~~~~
信号有多大的电流要2平方毫米的线?

网友E:
屏蔽是要的但为什么要用2平方的呢?不解

网友F:
24AWG(0.2mm/2)就足够了。

网友G:
呵呵,朱工也来台达论坛了,你可是总线通讯电缆的专家了,欢迎常来指导.对了,关于DeviceNet电缆的部分,还望朱工多多指导.

网友H(2009-06-14):
那请问:我有三台仪表,1台是232通讯,2台是485通讯,如何接线?

用一根网线可以不?再就是两台485的仪表之间通讯线短接可以吗?

如何做最好?谢谢!

网友I:
用232 485转接器

网友J:
一台PLC要和两台变频器怎么连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