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S指令报错误

楼主(2007-04-25):
各位在侠:
  请教一下,西门子S7-200程序中的USS-CTRL指令中报ERROR,错误号为11(指的是
驱动器应答第一个字符不正确)。这一错误号的问题出在哪里?望多多指点!!!!
谢谢为先!!

楼主:
补充一下,所用的驱动器为2台西门子440和2台西门子420

网友A:
应答报文的第一个也应该是STX首码,如果是应答第一个字符不正确,可能是通讯的间隔时间不正确,没有从报文的首码开始接收,你调整一下波特率看看有没有改变。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楼主:
yi yi:
  我已经按照你说的改了一下波特率,好像没有效果。还有我们还有一台同样的设备,用的是一样的波特率。同样的程序。
  希望还有别的建议,谢谢!!

网友A:
不好意思,我也不清楚怎么弄了,你打西门子北京的技术支持电话问一下吧,看能不能有什么解决办法。

楼主:
yi yi:
   thank you all the same.
 我又查了一下,原来是变频器的问题,估计是通讯通道有问题,
 影响了其它通道的正常通讯。

网友A:
not at all.
大家互相帮助了。

网友B(2008-05-30):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请哪位大哥帮忙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