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440

楼主(2007-04-25):
西门子440/90KW变频器,故障是A0501,该如何解决,请赐教

网友A:
我可以给你修13712301058

网友B:
你是哪里的?寄过来我可以帮你修0573-8319837

网友C:
发邮件到:pzhxiongbo@163.com

网友D:
电流限幅,有可能电流检测部分有问题。021-62141466

网友E(2009-03-30):
我处理过是电机过载原因,机械有故障

网友F:
先确定 是否是变频器的问题~    如果是先检查一下 电流检测的是否准确~!

网友G:
同意6楼的观点

网友H(2009-06-27):
一般是电流检测部分的故障,先查一下082ac周围的电阻电容有没有问题,

网友H:
一般是电流检测部分的故障,先查一下082ac周围的电阻电容有没有问题,然后再查082ac,不过有时检测后半部分的光耦也容易坏

sanguoliangjin88@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