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帮帮我看这个情况可以做吗?

楼主(2007-04-25):
变送器得到4-20MA电流的输出我现在处理信号的部分要跟这个信号源有一段距离(150M以内)有没有问题?会影响测量的准确性吗?

网友A:
不会!它抗干扰能强,如你真怕就加屏蔽!我常用,150M短的,我用个200M的!

网友B:
不会的.主要是干扰问提的解决,屏蔽要好点单端接地.

网友C:
你可以用一个信号发生器在现场来证实一下吗?150米不远,我这里比这还远,并且还给变频器信号及控制自动阀.

网友D:
正常使用范围在100M,100M以外用屏蔽线就可以了,测量精度不会受到影响。

网友E:
用屏蔽线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F:
150米没问题,用屏蔽电缆传输

网友B:
距离不是问题,关键有干扰没,不然线路长了,处理起来很头疼。

网友G:
最好加屏蔽

楼主:
我接线用的是屏蔽线谢谢各位仁兄,呵呵这里没有女同胞来发言了吧:)

网友H(2007-05-29):
太短了。没问题

网友I:
问题不大,一般可以

网友J:
没有问题,我这里最远的超过300米,不过都是屏蔽电缆,信号很好

网友K(2007-08-04):
如果只是检测这个信号,用屏蔽线1000M内距离影响不大,影响最大的就是干扰,距离基本上可以不考虑。

网友L:
看周围干扰怎么样,一般都不要紧

网友M:
接了屏蔽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N:
你买个抗干扰的变送器问题不久解决了吗 呵呵

网友O:
楼主放心,绝对没问题,除非你连线错误或有干扰.

网友P:
对,如果用屏蔽线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Q:
这个绝对没有问题,除非你买的电缆很假

网友R:
呵呵
没问题
我们山东淄博的也不错啊
已经成为山东的 仪表基地 专业生产压力/温度/流量/液位/等传感器及变送器.全部选用原装进口传感器组装调试..
有诚意合作15953331860高先生
QQ:65708460
QQ:286125239

网友S(2007-09-03):
有屏蔽线没问题的

网友T:
我们在用的700M的都没问题,呵呵

网友U(2007-10-10):
首先考虑屏蔽,其次考虑线径.

网友V:
用屏蔽线

网友W:
不错,采用屏蔽!

网友X:
没什么问题,最多加屏蔽

网友Y(2007-11-22):
没什么大问题,最多加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