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PLC与ABB510通讯问题?

楼主(2007-04-25):
请问下台达PLC,台达HMI与ABB510通讯问题,主要是实现HMI能知道ABB510的现实频率,压力,和参数值并能实现修改变频器的参数值,应如何做到?我看了很多通讯方面的,可还是不太明白啊,例如,如何知道读取变频器频率,压力,参数的地址?还有就是这些地址都怎么来的啊?望有人详细解答下啊。为什么我发的贴都没人回的啊?还是太简单了啊?

网友A:
只要按照ABB510的通讯协议去发送相应的数据就可以了

网友B:
如果你用PLC去控制ABB510的话,可以用RS指令来发送符合ABB510所支持的通讯协议的数据来监控ABB510.

如果你用HMI来控制ABB510的话,就可以在HMI-EDITOR中去选择相关的控制器驱动,并编辑响应的HMI程序后,下载到HMI中去.如果找不到ABB产品的相关驱动的话,可以在HMI程序中用PUTCHARS指令来发送符合ABB510所支持的通讯协议的数据,从而实现监控功能.

网友C:
ABB默认应该支持modbus,所以直接选择人机的通讯协议应该就可以通讯。按照ABB的手册来选择人机元件的地址

网友D:
ABB可能支持的是USS协议,可能不支持modbus,你要再确定一下,如果支持modbus协议,那无论是台达PLC还是台达HMI,连线都非常简单,如果只支持USS,则使用台达PLC就要用RS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