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爆电缆如何选择?

楼主(2007-04-25):
请问大家,防爆场所 IIc,t6   电缆怎么选择呀?没有相关标准什么的?

网友A:
最常用的是低电容的本安型防爆电缆。
你是用于传输信号,还是电源供电用?

楼主:
传输信号!防爆的电缆是不是太贵了,能不能用其他的类型替代!

网友A:
低电容、抗静电、抗干扰是本安型防爆电缆的主要特点,其它电缆一般不具备这些特点。
常温(70℃以下)的本安型防爆电缆价格并不贵。
具有耐高温、防腐等多种功能的其它类型的防爆电缆当然价格不菲。

网友B:
   没有必要用防暴电缆的

网友C:
 型号 功率 KW
 AC32-S2-R75G
 AC32-S2-1R5G
 AC32-S2-2R2G
 AC32-T3-1R5G
 AC32-T3-2R2G
 AC32-T3-3R7G
 AC32-T3-5R5G
 AC32-T3-7R5G
 AC32-T3-011G
 AC32-T3-015G
 AC32-T3-018G
 AC32-T3-022G
 AC32-T3-030G
 AC32-T3-037G
 AC32-T3-045G
 AC32-T3-055G
 AC32-T3-075G
 AC32-T3-093G
 AC32-T3-110G
 AC32-T3-132G
 AC32-T3-160G
 AC32-T3-187G
 AC32-T3-200G
 AC32-T3-220G
 AC32-T3-250G
 AC32-T3-280G
 AC32-T3-315G
 AC32-T3-400G

P系列(风机水泵型)三相380V

 型号  功率KW
 AC32-T3-7R5P
 AC32-T3-011P
 AC32-T3-015P
 AC32-T3-018P
 AC32-T3-022P
 AC32-T3-030P
 AC32-T3-037P
 AC32-T3-045P
 AC32-T3-055P
 AC32-T3-075P
 AC32-T3-093P
 AC32-T3-110P
 AC32-T3-132P
 AC32-T3-160P
 AC32-T3-187P
 AC32-T3-200P
 AC32-T3-220P
 AC32-T3-250P
 AC32-T3-280P
 AC32-T3-315P
 AC-32-T3-400P

楼主:
有没有人知道?

网友D(2023-03-02):
查GB3836.15,你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