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接法的电缆承受电流是多少?

楼主(2007-04-25):
打个比方:有这么一条100平方的电缆,承受200A的电流,然后再在其上并另一根同样大(100平方的电缆),同样型号的电缆,承受的电流是400A吗?.是倍数关系吗?还是承受的电流更大或比400A还要小?
这个问题走到哪里都没有统一的意见!   有没有计算公式?

网友A:
同样大电缆并联应该是400A

网友B:
别换型号 一般差别不大

网友C:
不会,承受的肯定会娈小

网友D:
如果初略计算可以是二倍的关系,详细算的话就要用欧姆公式了.实际用时承受的电流要小一些更稳妥.

网友E:
电缆只能粗略计算,不可能太精确,还有用电设备的电流也是不稳定的,肯定要考虑余量。

楼主:
如果
按雪一直下:
  用欧姆公式的话:电压不变,电阻减少(并联后的电阻比原先最小的阻值还要小),那么电流就增大,我看还是有问题的?

网友F(2009-03-04):
考虑散热条件,电流不平均,应降低电流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考虑散热条件,电流不平均,应降低电流

网友H:
引用 网友F:
考虑散热条件,电流不平均,应降低电流

还有趋肤效应,因此实际负载电流约300A左右

网友I:
在电力设计手册上有介绍:考虑到两根电缆的负载不均衡性、温度散热的影响、电抗作用的影响,2根电缆并联后的电流折扣系数是0.9,如果是3根并联,它的折扣系数是0.85,等等。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在电力设计手册上有介绍:考虑到两根电缆的负载不均衡性、温度散热的影响、电抗作用的影响,2根电缆并联后的电流折扣系数是0.9,如果是3根并联,它的折扣系数是0.85,等等。

电工手册上好先也是这么说的

前两天刚看的  也是想并联导线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