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极性

楼主(2007-04-25):
买一开关电源,极性写的是悬浮。高手能不能具体解释一下。什么是悬浮?

网友A:
是不是不接,空出的意思?

网友B:
悬浮供电

网友C(2008-01-05):
就是正负极都与地无关

网友D:
这里的‘悬浮’是‘悬浮地’的意思。

网友E:
 “买一开关电源,极性写的是悬浮。”

1、开关电源的变流方式是:交-直1-交-直2 ;
2、悬浮是指输出直2的正、负极是独立的,与其它(交-直1-交)电路不通;
3、输出直2的正、负极当然与开关电源的任何“地”、外壳都不通;
4、所以你用输出直2时,不用担心开关电源与负载的共地、及所引起的短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