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如何删除PLC中的程序

楼主(2007-04-25):
我用西门子S7 314系列的CPU下载完程序后将读写密码忘掉,现在没法修改程序,我想将CPU中的程序完全删除后重写,请问是否可以,若行该如何删除CPU中的程序?

网友A:
可用siemens的mmc卡读卡器格式化原卡

楼主:
利用STEP7 5.3软件用删除程序吗

网友B:
清除mmc卡内容吧

网友C:
没错!可用siemens的mmc卡读卡器格式化原卡。

网友A:
我是小草: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4-25 14:30:00
利用STEP7 5.3软件用删除程序吗
用step7很难办到,因为原卡有密码

网友D:
密码里输入clearplc就可以了,特指西门子200

网友E:
若只是清除CPU中的程序,最简单的方法是将CPU的电池拿掉,断电后再插上就可以了,不过也可以再菜单PLC下有一项clear的窗口,也可以清除。如果在内存卡里面的话,用读卡器清除。

网友A:
新款式的300plc(带mmc卡)不带电池了,用clear也不能清除程序

网友F:
我可以为你读出MMC卡程序

楼主:
MMC卡读卡器是专用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