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解决安川变频器报警故障?

楼主(2007-04-25):
安川变频器CIMR-G7A4022(没有接外置制动电阻)在运行过程中,当停止后再开机运行就会出现报警故障:DC Bus OverVolt 0V .请问各位大虾:如何设置变频器中的相关参数,才不会出现此报警故障呢?谢谢赐教回复!

网友A:
最好加电阻,不加延长加减速时间

楼主:
不加电阻可以解决好吗?

网友B(2007-06-14):
不仅要加制动电阻,还要加制动单元的。这样才能解决!

网友C(2010-01-30):
你这个型号,还是配上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