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压器的知识

楼主(2007-04-25):
变压器3相380V变3相220V
初级侧的三个接线端用万用表测量是否是导通的啊?

楼主:
那次级也应该是导通的吧?

网友A:
近似导通,电阻很小。

楼主:
顺便再问一下,变压器长期空载有影响吗?就是次级侧接线端什么也不接,谢谢!

网友B:
没有影响

楼主:
变压器容量在10KVA,空载时能耗大吗?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教,我看说明书上说变压器工作时发热属于正常现象,但是温升过高,铁心温升超过65K,线圈温升超过80K就不正常了,想问一下,65K和80K大概是多少度啊?谢谢

网友C:
空载时能耗很低的。
1K=△1℃,严格上来讲,℃这个单位是用来表示一个固定温度的,比如说0℃,表示温升时严格地说应该用K。℃是习惯用法。
例如:
    A,外壳温升小于45K
    B,外壳温升小于45℃
这两句话是不同的,如果环境温度是25℃,那么A的意思是温度小于70℃(25+45)都是在正常范围内的;B表示温度小于45℃都是在正常范围内的,温升只有15K。
    如果环境温度是45℃,那么A的意思是温度小于90℃(45+45)都是在正常范围内的;B表示温度小于45℃都是在正常范围内的,温升为0K。
    K是一个变量的单位,而℃是一个常量的单位

网友D:
          此问题回答完毕

网友E:
变压器空载损耗是很低的,一般为变压器额定容量的千分之2-3.

网友F:
‘温升’= 温度的上升,本身就是变化的意思。°K或者℃只是单位不同,象公斤和市斤都是重量单位一样,只不过这里两个单位相等而已。

网友G:
变压器空载损耗是很低的,但要消耗大的无功功率,造成系统的功率因数降低。

网友H:
一个月大概就是10度电,经验,没有数据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