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压器常识

楼主(2007-04-25):
变压器3相380V变3相220V
初级侧的三个接线端用万用表测量是否是导通的啊?

网友A:
三个接线端之间的阻值如果一样就正常

楼主:
每两相的阻值都很小.应该是导通的吧?

楼主:
顺便再问一下,变压器长期空载有影响吗?就是次级侧接线端什么也不接,谢谢!

网友B:
变压器长期空载应该没有影响,如果你不考虑能耗

楼主:
变压器容量在10KVA,空载时能耗大吗?

网友C:
   三相变压器初级、次级各有三个绕组。可以接成星型或三角型。如果只有三个接线端的话应该是已经接好了的。无论那种接法,三个绕组都会接通。用万用表测应该是导通的。

变压器长期空载没有影响。能耗你测一下初级的电流就可以算出来了。合格的变压器空载能耗都很小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教,我看说明书上说变压器工作时发热属于正常现象,但是温升过高,铁心温升超过65K,线圈温升超过80K就不正常了,想问一下,65K和80K大概是多少度啊?谢谢

网友D:
就是变压器表面温度不能超过80 度!

网友E:
上面的说法可能有问题,温升是比环境温度的增加数,如果环境30度,65K,就是 30+65=95度。

网友F:
建议看看变压器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