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人机上怎么实现互锁按钮

楼主(2007-04-25):
OMRON 人机上怎么实现互锁按钮的,人机上有启动和停止按钮,都是用的交替按钮。想按下启动后,再停止的话,启动按钮会自动弹出,要是不做互锁的话,按下启动后,再按停止按钮,启动按钮还是按下去的,不会弹出的,各位高手帮我解决下,谢谢啦!

网友A:
两个重叠,一个启动,一个复位
或者在PLC里复位,按下一个同时复位另一个

网友B:
现在人机是可以直接做这个功能的

楼主:
用的是交替按钮,按下去的话,就什么都没显示的,如果两个重叠的话,任何一个按下去的,都没显示的,也就不知道当前状态是启动还是停止的?

网友C:
应该在PLC内的程序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