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cc如何实现定时器功能

楼主(2007-04-25):
由于项目需要,我在wincc画面中要实现一个对象按照设定的时间从一个位置运行到另一个位置,wincc都是采用触发的方式来实现,我希望用定时器的方法,请问wincc的vb脚本中如何添加并使用定时器?

网友A:
VB中读取系统当前时间,然后保存给一个变量。第二次再读取系统时间,如果两次系统时间之差大于您想定时的时间,那么就可以认为定时时间到了。

网友B(2008-03-19):
做加法循环,但是时间好像不准,我也正在学习中

网友C:
我也学习一下
同时期待更好的答案

QQ386191731
昆山中宇工控,诚交天下工控朋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