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求助;柴油发电机失磁的问题

楼主(2007-04-25):
有一台长久未用的柴油发电机,由于激磁绕组失磁,电压升不起来,请问如何处理?

网友A:
很简单的! 有蓄电池充磁就可以了!
不明白的地方就加QQ:315105610探讨.

网友B:
如果是小型的三次谐波励磁系统.12V电瓶就可以了.有正负区别的
也可以利用电枢反应.把输出短一下....

楼主:
常师傅;如何区分正负?

网友B:
下面引用由fanlin1970在 2007-4-25 17:22:00 发表的内容:
常师傅;如何区分正负?
--------------------------------------------------------------------------------------------
整流桥正极接的滑环就是正的!

网友B:
整流桥正负一般都有标注.呵呵,表掐一下...

网友C:
用电池充一下磁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