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电动机功率与电压及频率又有什么具体关系?

楼主(2007-04-25):
更正:我想为一日本客户设计一台破碎机,按我们的电网系统配5.5KW的电动机就可以了.但是客户的电网是三相200V且是50Hz,请问各位楼主,该如何选择本地区的电动机?电动机功率与电压及频率又有什么具体关系?

网友A(2007-06-21):
你还是选5.5KW的呀 只要功率达到就可以了

网友B:
换个同功率,或稍大点的。星型接法的,把它改成角行接法,保证每个绕组电压为220左右。

网友C:
同样的接法,380V50HZ的接到220V的50HZ的功率就达不到额定功率,
就像上面说的星接改角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