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功率与电压及频率又有什么具体关系?

楼主(2007-04-25):
我想为一日本客户设计一台破碎机,按我们的电网系统配5.5KW的电动机就可以了.但是客户的电网是三相200V且是50Hz,请问各位楼主,该如何选择本地区的电动机?电动机功率与电压及频率又有什么具体关系?

网友A:
只要赫兹相同.
功率一样.额定电压不同..只配线改动就可以了吧
不过要求严的话也要查阅其它系数吧

额定0.4KV的机.200V供电..其绕组改成双路火..应没问题

楼主:
常师傅:谢谢!
    你说的是电动机改压重绕的问题,也就是说我可以申购特殊的电动机了.这样的话的电机功率会下降,电机功率会下降多少呢?如何计算?那如果电压和频率同时在变的话,又如何计算?当然是在不用变频器的条件下.

网友B:
日本的电网电源频率是60Hz的。

网友C:
因日本的电源频率是60Hz,我国的电机在日本用功率会降低.建议选一台7.5KW电机.因5.5KW以上的电机都是角接,所以只好配一台400V/200V 8KVA三相变压器.如果电机是5.5KW以下,将电机星接,在日本可直接使用.

网友A:
ANAKIN: 不必客气!
  如果只在50HZ 200V电源下用的话.不必申购特殊的电动机.也不必重绕的.只将绕组过桥抽头.一路改两路后.简单绝缘恢复就可以用了!.功率输出是相同的
  如果你的用地是象xue-816所说的那样60HZ.那么电机的转数要提高20%.输出力距会减小.功率因数提高.电流减小.据平衡公式.大致相当于标准电压减小20%.

网友D:
星形接就可以了

网友A:
下面引用由李纯绪在 2007-4-26 11:24:00 发表的内容:
  因日本的电源频率是60Hz,我国的电机在日本用功率会降低.
如果电机是5.5KW以下,将电机星接,在日本可直接使用.
--------------------------------------------------------------------------------------------
那会出力降的更多的,,,晕5.5--4国内一般角接,3以下才Y接啊

网友A:
下面引用由喜悦在 2007-4-26 22:07:00 发表的内容:
  星形接就可以了
--------------------------------------------------------------------------------------------
如果是3KW以下Y接的,改为角接尚可,但功率较之改双路进火小的多吧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