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pmac的回零问题

楼主(2007-04-25):
PMAC卡的回零到底是怎么回事?
有HM和HMZ两个指令,HMZ可以把坐标设为零但似乎不是设为回零所需的那个零点!
限位开关与回零是不是有关系啊?I902和I903对回零对什么作用.
是不是正限位点就是回零点啊,由限位信号来结束回零运动呢?(因为一执行HM电机就不停的转)
本人新手,请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
IX25有没有按实际要求修改一下,不一定是默认值

网友B:
板卡可能只是提供了相应的接口和功能支持,用什么信号作为回零点取决于你的系统设计,论坛中有相关的讨论,你可以搜索查阅,以资参考。
如果用HM指令,电机就不停的转,说明HM指令是厂家已经提供的“回零策略”,应该看看指令说明,了解指令的执行原理和过程,以及对系统零位信号的配置要求。
至于HMZ,很可能属于相对零点,而非系统实际零点。

网友C(2007-06-28):
最近刚接触PMAC卡不久,谈一下对于归零的个人认识。不当之处,请谅解。
1.PMAC归零就是以什么点作为编码器计数的起始点,也就是在以后计算中的绝对零点。
2.HM是以设置的参数,做归零运动,HMZ就是以当前点作为原点,就是编码器直接清零。
3.限位信号和归零可以有关系,也可以没有关系,具体看开关的位置以及参数的设定。I902是指电机Z相信号还是归零开关、限位开关或者他们的组合作为归零的标志点。I903选定与之组合信号。
4.正限位并不一定是归零信号,如果正限位在归零信号以内,或者就将正限位作为归零信号,需要设置Ix25,把限位屏蔽,归零完成后,限位使能就可以了。

网友B:
原来HMZ是这么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