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保护器和断路器有何不同

楼主(2007-04-25):
漏电保护器和断路器有何不同?
请教?

楼主:
一,漏电保护器的原理
  1, 漏电保护器是一种当用电设备漏电或发生使用人员触电下动作,以迅速关断主回路供电的保护设备,它一般额定漏电动作电流分为30mA,100mA的两种,
    30mA一般认为是人体所能承受的最大电流, 而对于电动机等大功率负载,其额定漏电动作电流为一般选100mA.
   2,漏电保护器中有一零序电流互感器,电路理论中我们知道,流进和流出负载电流的代数和应该为零, 当设备发生漏电或人员触电时,零序电流互感器所监测的电     流就不为零了, 如果此不为零的电流到达漏电动作电流,漏电保护器就会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