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ac的问题(大家帮帮忙把)

楼主(2007-04-25):
single analog output (velocity or torque mode), double analog
output, or triple PWM output

PWM是模拟量吧,与DAC是什么关系啊.为什么在PMAC的Calibrate DAC 调试中显示:"处于PWM状态"---无法调试.但是又无法改成DAC模式

网友A:
在某些单片机系统中,可以用PWM+RC滤波的方式实现DA,不知PMAC中的DA与PWM有什么关系,既然是“"处于PWM状态"---无法调试.但是又无法改成DAC模式”,那就先拿示波器看看相应输出引脚的波形到底是什么样的。

网友B:
PWM是模拟量吧
PWM是脉冲宽度调制的意思,一般来说,是方波,不是模拟量。很多运动控制卡都是用PWM+运放+滤波实现的DA输出的,这可以算是一种标准方式了。这么做,比标准的DA转换,成本低得多。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忙,有些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