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延时断开如何转成延时闭合

楼主(2007-04-25):
设计个电路,用继电器完成,设计到一部分为使用延时断开继电器,后知,价钱比较高。
急求教:怎么用延时闭合继电器加普通继电器来实现相同功能。

网友A:
在加上一个继电器,把线圈连在你才延时断开上,这时继电器上的闭合点就是你要延时闭合点了.

楼主:
能不能附个图?我还是没明白。

网友B:
主题的意思不太明确。
是通电延时继电器,还是断电延时继电器?
时间继电器的延时触点都有延时断开和延时闭合触点的。

网友C:
继电器都提供一对触点,既常开、常闭,根据电路的需要用。
  对时间继电器的描述是:1.动合延时打开;动断延时闭会,这种继电器就是通常所说的断电延时时间继电器,当然还有其他形式。2.得电延时打开;得电延时闭合,就是通常所说的通电延时时间继电器。这两种继电器STP系列都有,价格不高,20几元。

楼主:
通电吸合,断电时要延时断开。
可是我们采购的人员说那个比较贵,好象很贵,而且国内没货,弄得我很郁闷,才想这个转换的办法行不行。

网友D:
这个国内居然没货? 不可能吧. 这个是最常用的断电延时继电器,
你们采购忽悠你吧.

楼主:
我提的是西门子的,但是很贵啊,都说比延时通电的贵很多,我才没办法想到这的,谁能告诉我怎么转换啊?

网友B:
画图板画的,不太美观 KA就为通电延时

网友B:
上图删了,漏了个触点

网友B:
过了N久,怎么看不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