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知识六-RS485网络应用提示

楼主(2007-04-25):
RS485网络应用提示

(1)当RS485网络中,或通讯距离增长(<1200m),或波特率提高时,应在网络的最后一个节点处的com+,com-间并接一只130Ω左右的线路匹配电阻,以保障网络的可靠运行。长英科技的LTM8662及其他LTM8000系列模块均留有此电阻的安装位置,可方便地安装。
(2)当RS485网络节点数量增加,(>32)或通讯距离超过1200m时,应在网络中适当地加入RS485中继器。(最好是隔离型的),以保证网络的通讯顺畅。
(3)RS485设备,做为485网络中的一个节点其在网络中的安装应有所重视。网络结构应尽量保证为一条干线,各节点引入的支线段应越短越好,以免引起杂波干扰,影响通讯。
(4)RS485网络的通讯线最好使用屏蔽双绞线。com+与com-为一个线对,并且屏蔽层应在网络的源端单点接地,可有效地防止外界干扰。
(5)RS485网络干线,在布线时,以避免与动力线系统电源线靠近且平行布置,尽量与其距离远一些布置。
(6)RS485网络在野外布线时,须特别注意避免架空走线,通常建议野外布线时,尽可能穿铁管走地沟。并针对应用现场的雷电状况和成本规划,权衡通讯防雷模块的应用。

网友A:
串口调试工具:SPCfgTest.zip  大小为 252 KB
 调整字节串接收时间(10mS~200mS),可将一般串口调试工具收不全的数据全收全;或不应断开收的数据收全、收完整。
http://www.autoyx.com/down/index.htm
RS-232/RS-485/ RS-422接口 介绍和怎样正确应用?
http://www.autoyx.com/oth/sp.htm

网友B:
值得一看。

网友C(2007-09-06):
谢谢啊 不过我有个不明白的地方就是为什么用相对湿度的传感器测的时候湿度会达到100多 有哪位知道能不能告诉我啊 小弟在着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