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EPS/发电机组
APC UPS

楼主(2007-04-25):
各位老师:请问一下我有一台APC的UPS出现以下故障,第一是:用直流源直接试板子,继电器吸合,只有报警灯亮报警。第二就是:把扳子装上在开机,继电器吸合不上,用直流源和市电都是都是故障。那位老师知道请指教,谢谢!

网友A:
电池好坏???
用蓄电池测试仪测试,不要用万用表测试。万用表测试的是虚压,没用的。如果蓄电池内部有损坏的话,一带上负载电压就掉下来了。
此外,UPS不能带负荷开机的。把负荷拔掉再开试试看。

网友:
老师你好:我是用直流源试的机,和电池还有负载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