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12伏直流电机的困惑!急!急!

楼主(2007-04-25):
一永磁直流电机转速变慢拆开重装装反而变的飞快! 本人认为是磁体退磁或饶组短路所至.请大家讨论下.(5.2号更改主题)

网友A:
1 调低电压
2 改变传动速比
我用的都是大电机,用调压启动,还没有直起的。应该看一下运行电流,还的看负载情况。

楼主:
请教大华你们调压起动是如何实现的?能否详细点

楼主:
没人顶呀!自我表演了;我查了相关资料,12伏150瓦这类电机一般是永磁式的,只有通过改变电压降速了.

网友B:
调压来调速.调速性本来就是直流电机的优点.

网友A:
回张洞
就是利用可控硅调压整流啊

网友C:
12伏电源串n个大电流的二极管来调压来调速,简单有效。

网友D:
应该可以,你先试一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