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ATC乱刀?

楼主(2007-04-25):
三菱M64加工中心在加工过程中ATC程序执行几个循环后出现乱刀现象?求助于高手是何原因?怎么解决?

网友A:
到库是斗笠还是刀臂?把你的换刀指令写出来,说明机床是那家的,换刀的指令是PLC里编的,于厂家有关系,比如:有的厂家习惯写为T1  M6而有的写成 M6  T1 ,意义不同,有个预选刀的动作在里面,不是系统的问题,是使用方法不符合厂家的习惯而已.

楼主:
是斗笠刀库.可是故障是在执行多个循环换刀程序后才会偶尔出现的.

网友A:
明白,找厂家修吧,你是修不好的,是转刀盘的计数出问题的可能大,可以该PLC内的T或调整机械,我是猜测,因为不知道你的刀库是不是大多机床用的那种斗笠,斗笠乱刀会撞刀的,肯定是厂家修,自己很难能好的.厂家修起来很容易(有经验的售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