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请教

楼主(2007-04-25):
我是三菱PLC的初学者,请问一个问题:
现有一热水水箱,我想设定下限温度45度,上限温度48度,在热水水箱温度高于48度后,开始补水,当水温下降到45度时停止补水,同时对水位进行控制,我用ZCP做比较后,可以做到,但是水位达到高水位后,由于水位波动,补水泵总是在水位波动的情况下频繁停启,由于本人刚学PLC,所以找不到好办法解决,请大家帮帮忙.(以上叙说就是通过温度控制对水箱补水)
PLC型号为FX2N系列

网友A:
您应该在控制段中增加控制死区,以避免水泵的频繁起停。

楼主:
您好!,谢谢您的帮助
怎样增加控制死区,我不是很明白

网友A:
控制死区就是当被控量到达一个区间内就不予控制了,比如您的项目中,您完全可以在上限建立一个区间,当被控量在此范围内不控制就可以了,比如48.5度的时候才开泵,47.5~48.5之间不控制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我明白您的意思了,请问一下,还其他方法通过温度控制补水的办法吗

网友B:
光用温度控制补水可能有个小问题。因为温度值的惯量比较大,有可能出现水补了很多温度还没降下来,如果储水罐不够大,可能水位会超限。

网友C:
在ZCP后面加一个计时器,对输出进行滤波

楼主:
怎样进行滤波呀,用什么指令呀

网友D:
用PID调节。

网友E:
要是温度变化真那么快的话,做起来是比较难的
可以试下多采样几次用平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