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小问题

楼主(2007-04-25):
我们厂现在用上了静电消除器,我把电路画出来了,很简单,原理就是把220V的电压压成高压,传递到放电针上,用放电针的的正离子中和膜上负离子
电路是这样的,零线和火线进入变压器,但在火线上串了两个电容,输出除了个高压端还有根地线,想请问诸位朋友,串两个电容的作用是什么?还有为什么要接地,地线是不是和高压端构成回路呢,问题很幼稚,请大家不要笑话

网友A:
第三条河流
搞过不少15KV的.
还有一个件.你细看了嘛..类似三端稳压,型号都被厂家擦了矣
兄.看看你此东东那有型号吗?

网友B:
擦了号的是单向可控硅.